低通滤波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图中为什么只有并联一个电阻R2才是低通滤波电路,为什么截止频率是与R2有关,而与R1无关。当为积分电路的时候那个电容的大小应该怎样确定?当为低通滤波电路时候其中的电容应该怎样确定?

网友A:
如此简单的电路,居然要3M大的图片。
打开得这么慢,很影响回复的意愿。

不并联R2,该电路频率响应曲线是一条倾斜的直线(由于运放开环增益限制实际上有一段是水平的),故称积分电路。并联R2后,频率响应曲线由一段水平直线和一段倾斜直线构成,称为低通电路。两直线交点即转折频率。

网友B:
算出这个电路的传输函数,画出波特图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C:
楼主太没职业道德,开了4,5个楼了,哎。

网友C:
xuyunboba和xurenbo都是你吧?

楼主:
是的撒,那个用不了了 哎

网友D:
计算一下就可以了,看看模电的书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算了一下,不并联R2的时候,传递函数为-(1/sCR),请问为什么是倾斜直线?然后为什么运放的开环增益会使它变成一段水平的?

并联的时候,传递函数为 -(R2/(R1(sCR2+1)))好像图像形状跟没并联的类似?

不知道有没有算错。。请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