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无正文)

网友A:
那时因为放大倍数要大于1,才能满足震荡电路起振和幅度稳定的条件

网友B:
起振条件可不是Rf>R1。
左边桥式电路的增益为1/3,故右边Rf/R1必须大于等于3。
实际电路,起振时必须大于3,起振后必须等于3。

楼主:
哦 明白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