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通路串接 磁珠 60欧姆MIN@100MHZ够吗?

楼主(2011-07-11):
我设计的板子的 传感器(称重传感器,电阻应变式)信号输入端串接接 磁珠,它的参数是60欧姆最小@100MHZ   我不知道 这么大的阻抗在信号通路中 衰减高频的能力够不够。。。求网友解答

楼主:
没有人看么?

网友A:
到技术交流去问

网友B(2013-11-02):
够不够要看你打算抵抗的干扰频段是多少!

网友C:
为什么要用60欧姆最小@100MHZ,可以使用300Ω@100M。关键还是看你要滤除的频段和阻抗要求。

网友D:
这个采样的频率是不是很低, 如不好定位干扰的频率,建议加RC滤波,从需要测量的AD采样速度, 确认RC的滤波参数。

网友E:
有几点需要认识:你的抑制频率是多少?那个60欧姆是在100MHz下的交流阻抗不是直流阻抗;直流阻抗应该很小,不知道你想要的交流/直流阻抗是多大,一般传感器的电流肯定是被限制的,所以直流阻抗是要看你的传感器的电流多大;交流阻抗是看你想抑制@100MHz时候的交流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