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OP07做两级放大,一共10 000倍

楼主(2011-07-11):
使用OP07把一个0.01-0.07mV的信号放大,一共10 000倍

暂时断开电阻R2 并且把A点和D点短接(那么输入就为0),使用万用表黑笔接D点2.5V
红笔接B点(U0的输出),那么万用表显示-30mV

同样把B点短接到2.5V,使用万用表黑笔接D点2.5V
红笔接C点,那么万用表显示-30m跳动,有时候甚至达到-40mV

但是接上电阻R2,把A点短接到D点2.5V(那么U0输入就为0),测量C点的输出
使用万用表黑笔接D点2.5V , 红笔接C点,那么偏移电压达到-1.3V

请问如何修改,使 当U0输入就为0的时候 , U1输出为2.5V ,U1也输出2.5V  谢谢了  !!!!!

网友A:
“使用OP07做两级放大,一共10 000倍”
相当困难。环境中的干扰已经大于0.01-0.07mV。

网友B:
表示这个图和楼主的表述看得我很糊涂。。

网友B:
回复 网友A:
LM358可以么?也是两级放大。
怎样才能降低干扰?是直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358可以么?也是两级放大。
怎样才能降低干扰?是直流的
引用 网友B:

LM358比OP07更加低一个档次
OP07是瘦肉,LM358是肥肉,那个好吃一点 ???

网友B:
回复 楼主:
嘻嘻
老师不是坑我们嘛。。
跟你的要求差不多,0.01mV~0.1mV,得放大10000倍输入到AD,到单片机。
发愁。。

网友C:
输入阻抗低点呢?环境干扰能量会小一些吧?

网友D:
怎么样去降低干扰呢,有哪些方法呢?

网友E:
LZ应该把具体条件再说得明白一些:
交流还是直流, 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信噪比要求,电源电压等

网友F:
如果是交流,需要加隔直电容,降低偏移。
如果是直流,难度很大,OP07需要加调零。最好换输入偏移更小的运放。
既然是直流,要加低通,否则输出的噪声会很大。

网友G:
可以用差分电路吗? 这个信号也比较小了。。。

网友H:
这个电路可以说是书本上的典型;用于最大输入70UV的时候却完全是败笔,先看看OP07的基本参数:
输入失调电压 超低偏移: 150μV最大
低失调电压漂移:
超稳定,时间: 2μV/month
最大高电源电压范围: ±3V至±22V
看一下,输入偏置电压已经超过了你的输入信号,在0.5μV/℃的温度系数绝对叫你的产品没有任何精度可言;
建议:OP07的话可以加入各种补偿才能正常工作;最好用斩波放大器,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

楼主:
楼上高人  能否给个斩波放大器的型号  谢谢

网友H:
常见的ICL7650,输入偏置0.7uV 温度系数0.01uV/℃;另外你的电源电压不太好,请根据所选器件使用可以正常工作的电源电压,建议用双10V;

网友H:
现在斩波放大器已经很成熟了,型号也很多;
如果你的电路没有特别要求完全可以用内置放大器的AD来完成,或内置这种AD的单片机也行,温度系数和可靠性会好些

楼主:
ICL7650这些零件承受不起啊!! 听说要7块钱一个的啊!!!!
回答11楼  我的信号源是一个20安培的电流经过一条很粗的康铜线而产生的压降,我想对电流数值进行采样啊 !!!  交流的, 频率在音频范围之内

网友H:
交流的可以做电流互感呀

楼主:
交流的可以做电流互感呀
引用 网友H:

不能用互感器,因为频率不固定,那么如果用电流互感器,输出就受到频率的影响
(电流互感器的输出不能真实反映.电流的数值)
举例:当电流数值很大,且缓慢变化,那么电流互感器就输出很小
相反当电流数值很小,但是快速变化,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很大

网友H:
理论上工作在理想条件下的电流互感器对频率不是很敏感,你做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磁芯不适合;
如果互感器不可选的话可以把输入信号范围加大些呀,我想如果你选最大输入电压在100mV测试部分要求就低多了;高的要求预示着高的成本,即使在音频范围到满输入小于100uV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你的投入可能需要千或万计算,如果只是满足老师的一个题目不太划算;

网友I:
不知道加在负载和康铜丝上的电压是多大 为啥把采集过来的信号控制在uv级别呢 若能加大康铜丝电阻则能减少不少麻烦

网友A:
用电阻对电流取样,这个电阻叫分流器。分流器标准压降是75mV。75mV就相当容易放大了。
电流互感器可以在一定频率范围内使用且保证一定精度,但楼主没有说待测交流电流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J:
我记得不时很清楚了,但是我大学做过,用6位半侧的,很准,首先要双电源,电源选择MC的,正负差异要小,其次op07增加调零,我记得当时的项目用在了**纺织上,电源其他的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是+-2.5%,而不是+-5%,要不然死路一条,调零是个20K的电位器,注意要尽量选择国外的,国内的拧几次就完蛋了.时代太久远了,记不得了,或许对你有用吧

网友K:
如果使用斩波放大器要加RC滤波,斩波信号回耦合到信号线上来,如果楼主的信号是个直流信号,那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谢谢mcu5i51  maychang weizheng07的帮忙
请问下面这个电路是否行得通
这个电路最终要实现的目的是,一个回路当中有电流 -20A 到 +20A流过图片当中的采样电阻
我需要把这个电流分成3个部分:
-20A到-10mA为1个部分 -10mA到+10mA为1个部分 +10mA到+20A为1个部分,然后用单片机感知电流处于那个阶段
-10mA到+10mA认为是没有电流状态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
R input是电流采样电阻电炉发热丝弄的
电路采用12V供电 经过R4 R5分压之后虚拟出运算放大器的中点6V , 经过两级放大之后从C点输出.
在没有电流的时候,运算放大器输出为6V , 去控制比较器LM393
另外一条回路是12供电经过R20 R21和两个二极管,也产生一个中点F=6V
二极管的压降刚好从中点6V往上下偏移0.7分别供应给两个比较器使用(分别是6.7 和5.3V )
在没有电流的状态,运算放大器输出6V,控制LM393,
此时U4 LM393的 相输入的电压都是小于反相输入,输出为0
U5 LM393的 相输入的电压也是小于反相输入,输出为0
X点和Y点接单片机,当检测到X点和Y点都是低电平,那么就认为没有电流

当电流从input2流到input1,产生的压降大到一定的程度,那么运算放大器的输出比中点偏移大于0.7,那么X点输出为1 , Y点输出为0
当单片机感应知道X=1 Y=0  就认为是有 +10mA到+20A的电流流过,
相反当X=0 Y=1就认为是有 -10mA到-20A的电流流过,

在没有电流的情况之下,理想的运算放大器的C点输出是6V,实际上会有漂移,那么就估算运算放大器漂移到7V ,
电路的右边增加了一个电位器,就是用来改变参考电压(R20 R21 D0 D1 )的中点,当运算放大器失调电压漂移到7V,那么就人工手动把比较器的参考电压也跟着调整到7V,那么就抵消了运算放大器的失调电压,我觉得电路巧妙的地方就是能手动调整比较器的参考电压(我昨天晚上想的)

1 . 请问我上面的构思是否可以行得通,谢谢
2 . 请问在保证电路正常工作的情况之下,单一级的运放放大倍数是多少,
    电路当中的决定放大倍数R0 R1应该是多少
3 . 电路当中选择便宜的LM358是否可以??  毕竟LM358便宜一点
4 . 电流当中使用1N4148二极管,还是使用1N5817二极管,两者的压降都不一样的前者0.7V,后者就是0.2V
    如果使用1N5817那么放大电压偏离中点电压0.3伏特,比较器就有输出的拉,在固定的放大倍数之下,可以使用更加小的采样电阻
    相反使用1N4148,就需要更加大的采样电阻
5 . 电路当中是否还有其他遗漏的地方,
我实在没有钱做电路板了,每次做电路板都不成功,希望这次能成功 希望大家能帮忙,谢谢!!!!!
!!!

网友L:
行不通,但想法很好,问题在于:
1、你选择单电源供电,输入信号的连接方式将受到限制,你所想象的,在图上画出来的差分输入根本无法达到目的,你可以考虑使用双电源供电,差分输入有典型电路。然后使用两级放大。
2、精度问题。信号范围很宽,但如果你仅是进行区间判断的话,精度要求确实可以放低,并且你使用了手动调节的比较电压,精度要求似乎可以被弱化。但是,你的输入信号应该是直流,影响运算放大器的精度因素有很多,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失调电流等都是以直流的形式出现,叠加在你的直流小信号上,就会使你的设计根本不能用了。
    你的电路中使用了几个有难度的设计,单电源、宽信号范围、微弱信号、直流放大,因此你选的器件根本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建议:使用双电源,使用更好的器件,查看他们的精度参数,不要影响到你的小信号,同时要考虑到各种电路连接形式所出现的误差(例如输入偏置电流在输入端电阻上的压降),另外你用差分输入,输入端还要考虑一下是否使用一个仪表放大器。
    关于你所提的几个问题,
    单一级的放大倍数根据增益带宽积,精度等因素决定,一般控制在30倍比较好,但也不是绝对,还是要看器件。
    LM358不行。
    比较电压调节电路二极管无所谓,不是决定因素。

    试验阶段,放大电路可以一级一级设计,不用一次全部弄出来,否则方案可能要全部推翻,带来资金浪费,注意仿真。

楼主:
呵呵  谢谢zhaolipingyy的帮忙  你的回答还是很详细的

我有点不明白
在你的回答当中,你提到使用双电源供电,
但是我使用了两个电阻分压,也可以理解成为双电源的啊 !!!!

还有关于使用差分放大的问题
我曾经也想过使用差分放大电路,例如下面的电路就是差分放大电路
使用单一个OP07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
我想这个电路就不要使用了   原因是:
第1点 R0要和R2配对 R1要和R3配对,到时候在实际上配对这4个电阻也确实够麻烦
第2点 R0和R1组成分压电阻,对信号进行衰减后再放大,本来信号都已经弱小,还要衰减,那岂不是更加弱

另外一个电路就是使用3个OP07进行组成差分放大,这个电路,
比前一个电路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前级放大没有对信号进行衰减,
但是同样也要配对几个电阻
我有个顾虑,就是担心到时候没有能够配对几个电阻,担心因为电阻误差而造成输出失调

另外AD620也是差分放大运算放大器,这个料也不便宜的啊!!  好象要20多块钱一个啊  又不舍得用啊 !!!
希望大家帮我想点办法的啊 !!!!  谢谢

楼主:
maychang人呢??我等了你两天了

网友M:
基本上市无法是实现的,那么小的信号,首先不是运放的问题,而是你的噪声问题,噪声很有可能淹没你的有用信号,放大倍数不是难点,无非就是多 加上两个运放而已。

网友N:
输入信号这么小0.01~0.07mV,难度不少。

网友O:
选用再好的运放都没用,上面一大堆人都围绕运放转啊转的.你们用示波器看看信号啊,信号的干扰让你根本分不出哪是噪声,哪是信号.因为信号直接被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