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损坏了会怎么样?

楼主(2011-07-11):
大家都知道,TVS管是保护器件,保护其它器件不受损,那用久了是不是自己会损坏啊?损坏了以后有什么特征呢?

网友A:
用久了不会坏。跟时间长短没关系。
坏,只说明端口干扰电压、能量都比较大。

坏的特征是:烧。

楼主:
谢谢,烧了以后是短路还是开路啊?

网友B:
TVS管是二极管的一种,以击穿短路居多

网友C:
我试过,TVS坏了会短路,等效于一个零欧电阻,而且能耐很大的电流,某次实验把15V的TVS接在220V上,PCB线路烧坏,空气开关跳闸,TVS也不会爆或断路。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
一般都是短路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