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创8寸液晶屏AT080TN52 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7-11):
屏已到手,却无从下手!数据手册里也没有给个电路图,又不敢轻易接线,一个屏200多,随便烧个老板又得BB!在此请教各位大哥大姐,请各位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1:电源:根据数据手册所说
VCC      -0.3    ~   5.0   V
AVDD    -0.5    ~  13.5  V
VGH      13.0    ~  19.0  V
VGL       -12.0  ~  -2.0  V
VCOM    3.5     ~   3.9   V
VGH-VGL  <  31.0  V

现在各路电压我已做出,是不是把我做的电压直接供给LCD即可??
另外它的背光是几V供的?

2:程序
如果我想在某一个位置(不是从0,0开始的)显示一幅图片,是不是也要从0.0开始写。
例如若我想在(200,200)开始的位置写一幅200X200的图片,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还是需要从0.0开始全部写到第400行,这样岂不是很费时间?
还有这款屏带不带锁存的??

跟厂家打了几次电话问,人家就说看数据手册就好了?
我看了又看,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
只能求助大家了!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继续看datasheet后面的内容,有电源电压的值。你那个是极限参数,不是应用参数。

楼主:
谢谢草履虫的回复!
我的电压值是按应用参数做的
VCC     3.3V
AVDD    10.4V
VGH      16V
VGL       -7 V
VCOM    3.7V

可能我表述错了 ,我想问的是我这几个电压是不是直接接到LCD对应脚上即可??

主要的还是第二个问题,关于程序的问题!谢谢!

楼主:
我好像是错了,我的主MCU—LPC1768是不带LCD驱动的,这样是不是还需要另加驱动啊!
这下完了,选型选错了!

楼主:
给位帮帮忙吧,之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B:
我也拿到类似的一个题目,觉得NXP的ARM可以实现。。。。。。你的电源部分怎么解决的?我想输入5.0V然后控制板上得到所需电压3.3V 10.4V 16.0V -7.0V

楼主:
我的电源是16V开关电源,10.4V是用317降压所得,5V,3.3V用1117,-7.0用max828

你5V的话,可能需要升压,可能你需注意下,背光所需电流还是蛮大的!

ARM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我看过一个帖子里“草履虫”的设计,51F单片机+SRAM+Flash+TTL就可以实现,

他也发了个迪文的M600的电路,只是本人硬件功底实在太差,没有怎么看懂,没有看懂他的那个A0输入经几个“或”门再与MCU_CLK“或”的那块电路是什么意思,“草履虫”大侠可否讲解一下,

我把电路图传上来吧,大家帮分析下,我实在有点吃力

楼主:
顺便先向草履虫表示歉意,没有经你同意就直接发你的电路了

楼主:
M600电路图

网友A:
那个电路是通过XOR门电路实现倍频的电路。通过电阻电容的充放电和输出信号进行XOR,以实现倍频。器件选型和阻容配置很重要。

网友C(2012-06-08):
前来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