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运放电流输出

楼主(2011-07-11):
各位大侠求解这个电路中Io输出的表达式啊!

网友A:
(v2-v1)/R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果我知道,关键是过程分析!谢谢啊

网友B:
虚短虚断
OA1和OA2分别构成跟随器
(V1-Vp)/R1=(Vp-Vo)/R2,(V2-Vp)/R1+(Vo-Vp)/R2=Io,前一个带入到后一个,就是你要的结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看下先

楼主:
为什么R3和RG都没有出现在表达式??!

网友B:
你可以翻开模电书看看什么是电压跟随器!知道R1左边电势足够了,R3哥Rg对计算没有意义。

网友C:
虚短 虚端 等到  V2-V1   I=(v2-v1)/R1

网友D:
顶一下楼主 期待大神的指导

楼主:
7# 看见未来 [/b
这个不是电压跟随器啊,这个前半部分是仪用放大的前半部分吧!

网友E:
运放电流的输出,出了由你所接的负载决定之外,还有你的OA3的最大电流输出能力决定。不是说你出来多么大的电压放大信号,加上一个负载就能算出你的输出电流的。最大输出电流是运放的以个基本要素。

网友F:
我是菜鸟

网友B:
10#
还是找本书先看看电压跟随器吧。仪用放大器就不能有跟随器吗,至少在你这个图里,它有隔离的作用。

网友G:
(v2-v1)/R1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考虑 RG和R3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怎么说?

网友H:
复习复习。。。

网友G:
回复 网友G:
怎么说?
引用 楼主:

就是说IO和RG、R3也有关系,要不然这两个电阻的取值岂不是可以随意了?

楼主:
就是说IO和RG、R3也有关系,要不然这两个电阻的取值岂不是可以随意了?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到底什么关系啊。肯定有关系的只是在某种理解上可以忽略吧!求详解!

网友A:
就是说IO和RG、R3也有关系,要不然这两个电阻的取值岂不是可以随意了?
引用 网友G:

原野之狼说的是正确的
V2-V1推公式时是用加“ ‘ " 表示运放输出电压的没打出来,(v2-v1)/Rg*(2R3+Rg)
特别说明这里的V2,V1为输入电压

网友I:
Vout = (V2 –V1)(R3+Rg+R3)/Rg

网友B:
楼主,对不起,我错了,前面部分不能称为电压跟随器(是我应该好好看看书),实在是不好意思。我重新推一下,请见谅!
四楼时推的,假设R1左边即前两个运放的输出分别为Vo1和Vo2,那么那个式子改为(vo2-vo1)/R1,然后(Vo1-V1)/R3=(V1-V2)/RG=(V2-Vo2)/R3,用这个式子推出Vo1和Vo2在带入前一个式子,才是正确的结果。
最好再说一句,不好意思。如果还是错的,还请见谅!晕。

网友J:
这种电流源的缺点是输出的最大电流太小

网友K:
设OA1的输出为V10,OA2的输出为V20。由同相放大器的公式有:
V10=(1+R3/(Rg/2))*V1 = (1+2R3/Rg)*V1; ----------(1)
V20=(1+R3/(Rg/2))*V2 = (1+2R3/Rg)*V2; ----------(2)
对OA3输入-,输入+节点进行电流分析,有:(设OA3输出为Vo)
(V10 - V-) / R1 = (V- - Vo) / R2;   -------------(3)
(V20 - V+) / R1 = (V+ - Vo) /R + Io; ----------(4)
根据运放虚短原理,有: V- = V+; --------------(5)
联立求解 (1),(2),(3),(4),(5)式,得:

Io =[ (Rg + 2R3) / RgR1 ] * (V2 - V1)

网友L:
回复 网友I:
請問您这个表达式怎么来的啊???很是不解。请指教

网友M:
请问V10=(1+R3/(Rg/2))*V1 = (1+2R3/Rg)*V1这个表达示是怎么来的?

网友M:
为什么是R3/R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