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电容与互电容

楼主(2011-07-11):
这两种检测坐标扫描方式有啥异同

网友A:
自电容和互电容的区别:
自电容是感应块相对地之间的电容,这个地在这里指的是电路的地,虽然这个地离感应块可能很近,也可能很远,但它总是存在的。当感应块上施加一个激励信号时,由于自电容的存在,将在感应块和地之间产生一个随激励信号变化的电场。
互电容是一个感应块与另一个感应块之间的电容,在一个感应块上施加一个激励信号时,由于互电容的存在,在另一个感应块上可以感应并接收到这个激励信号,接收到的信号的大小与相移与激励信号的频率和互电容的大小有关。

楼主:
多谢,手指触摸感应块时对自电容和互电容各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B:
当手指触摸感应块时相当于附加了一个手指电容,其自电容将增加,由于互电容当手指靠近或触摸触摸屏时,由于手指相当于一个导体,所以原来从发射感应块到接收感应块的电场或电力线中的部分转移到了手指上,这两个感应块之间的场强的减弱或电力线的减少相当于互电容的减少

网友C:
是的,所以手指触摸感应块对自电容和互电容有截然不同的影响,自电容增加而互电容减少。

楼主:
那么为什么自电容有鬼点,而互电容没有鬼点呢?

网友A:
楼主需要首先要搞懂鬼点是什么?鬼点是如何出现的?

网友B:
对,当有两个点触摸屏幕时,X,Y方向分别能够产生两个信号凸起,但X和Y方向的两个信号的凸起并不能唯一确定两个手指在屏上的位置,事实上,X和Y方向的两个信号凸起可以分别对应两个点触摸的状态,它们分别位于一个矩形的两个对角上,如果这两个状态中的一个是真实的两点触摸,那么另外的两个点就被称之为“鬼点”。

网友D:
知道了鬼点的由来,那么很容易知道鬼点是由于手指触摸产生的,而手指触摸影响自电容和互电容结果不同,这又涉及到什么是自电容,什么是互电容。

网友E:
这就说明,当有手指接触时,增加的自电容影响占主要地位,而减少的互电容此时应该可以忽略,
这可能就是所说的互电容不存在鬼点的原因吧

楼主: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若有两个点同时按下,,自电容在X,Y轴扫描时,在4个位置回答到最大值。而互电容在扫描时,只有两个位置得到最大值,所以自电容会多出两个点的鬼点。

网友F:
<触摸感应技术极其应用--基于CapSense>一书中有详细介绍.

网友G:
其实,互电容,是一种综合表现。跟目标电极互的导体有很多。。。。手指接触、互电容减少、自电容增加。自电容一帧是x+y数据,互电容是x*y个数据。

网友H:
楼主的理解也在理,但是互电容会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感应电容就不知道了,好像手指触摸时互电容会变小,有待讨论。。。

网友I(2011-08-26):
楼上各位高手请答疑,互电容是如何检测的?我看了一些PSOC的资料,在公开的资料中,好像Cypress的触摸方案都是检测自电容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多点触摸式检测互电容的,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1楼的资料(多点触摸历史研讨会文档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10758

网友I:
谢谢Go_PSoC的回答,请问您是Cypress公司的技术支持吗?
其实我不是要做触摸屏,但是我应用的场合有点象触摸屏,我简单说一下
一、电容的电极阵列与触摸屏相似,但是面积比较小,大约是3.5寸屏的1/4大,直接由PCB的铜箔做出电极,不是触摸屏的ITO膜。
二、被感应的物体是面积与电极差不多的导体,距离电极0.5mm左右,要求能检测到被感应的物体处于电极阵列的位置。
这样的场合,不需要知道电极之间精确的电容值,但是要求能区分开上方有导体和没有导体,应该可以利用电容屏测互感的方法来实现。因为电极比触摸屏的小,而且电极与被测物体之间有气隙,所以要求灵敏度更高;另外,对检测速度的要求不高。我想了解的是,用PSOC是否可以实现?应该如何实现?恳请不吝赐教。

网友J:
我觉得楼主想要实现的不需要触摸屏控制器系列,PSoC CapSense系列就可以实现,可以利用接近检测来实现。
可以在cypress网站搜索Proximity,所有相关信息就会显示出来。

楼主:
嗯, 多谢版主

网友K(2015-09-19):
引用 网友B:
当手指触摸感应块时相当于附加了一个手指电容,其自电容将增加,由于互电容当手指靠近或触摸触摸屏时,由于 ...

还请前辈介绍一下互电容和自电容检测水的原理,谢谢,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