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的ADC用于温度检测,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1-07-11):
要做温度测量,使用PT100做为传感器,用10位的ADC进行测量,精度可以达到多少?过来的电工给个提示。
谢谢!

楼主:
没有人玩过?

网友A:
看资料,再计算。

网友B:
你数学没有学过呀?
10BIT,就是0-1023,看你的温度范围了。

网友C:
10bit 1024,要是稳定度好的话,也就是8位精度就不错了

楼主:
希望知道实际使用中,到底能做到什么精度。

网友D:
精度跟动态范围有关

网友E:
这么跟你说:
10bit,ADC的分辨率是1024位,假如你测量的温度范围是0-100度,外围提供的电压范围是0-5V,参考.
则, 温度的分辨率为 (5/1024) *100=0.488度

网友F:
在电路,PT100和AD的精度中最差的一个就是你的精度;当然暂时忽略人为调整误差;

网友G:
这么跟你说:
10bit,ADC的分辨率是1024位,假如你测量的温度范围是0-100度,外围提供的电压范围是0-5V,参考.
则, 温度的分辨率为 (5/1024) *100=0.488度
引用 网友E:

分辨率和精度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C:
为什么都不考虑本底噪声呢?

网友H(2011-11-15):
精度 和 分辨率 根本就是两码事

网友I:
为什么都不考虑本底噪声呢?

这话该怎么样理解

网友J:
这么跟你说:
10bit,ADC的分辨率是1024位,假如你测量的温度范围是0-100度,外围提供的电压范围是0-5V,参考.
则, 温度的分辨率为 (5/1024) *100=0.488度
引用 网友E:

0.488度分辨率??
不知道前輩您是怎麽計算的;
我怎麽感覺分辨率應該是 100/1024=0.09765625度。

网友K(2018-05-08):
引用 网友E:
这么跟你说:
10bit,ADC的分辨率是1024位,假如你测量的温度范围是0-100度,外围提供的电压范围是0-5V,参 ...

为什么不是100/1024的分辨率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不是100/1024的分辨率

ad能直接测温度?

我的理解是 比如5V的参考,分成1024份,测出来每份电压就是5/1024,每份代表100/1024的温度 所以就是100/1024的分辨率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L:
ad能直接测温度?

我的理解是 比如5V的参考,分成1024份,测出来每份电压就是5/1024,每份代表100/1024的温度 所以就是100/1024的分辨率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