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堆栈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在arm bootloader中,不知堆栈的指针该如何设置,堆栈的地址是不是随便选一个空闲的空间就行了,比如在rw_limit之后(即代码段和数据段之外的ram有效空间内)?

网友A:
楼主还是详细看看相关的教程吧,这应该是比较基础的

网友B:
始终没有彻底弄明白的两个概念

网友C:
群里好像专门有个讲堆和栈的帖子,楼主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