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DG是否可完全替代外部看门狗?RST脚的电容

楼主(2011-07-11):
看手册IWDG是很独立的一个模块,只有当芯片上电启动到未开启IWDG之间,如果程序死掉无法,或者内部LSI失效了也无法预防。其他时候应当可以完全替代外部看门狗了吧?如果是电压不稳,芯片有可能启动不起来吗?

如果用IWDG,外部复位电容还是用104吧?

网友A:
IWDG可以通过选项字节配置为上电后启动,不需要软件配置。这样即使上电后程序死掉,看门狗仍然可以起作用。

ST的数据手册上建议的复位电路,已经考虑了使用IWDG的情况,外部复位电容只要按照数据手册的要求选用即可。

楼主:
又看了一会手册,发现ISP可以设置成上电立即启用IWDG,不过此时重装载寄存器和预分频寄存器值为多少呢?手册上没有写默认值

楼主:
香版回得真快,默认的寄存器值也找到了PR是00,RLR是0xFFF。

楼主:
另外问一下,如果进入ISP模式,IWDG应该无效了吧?

网友A:
另外问一下,如果进入ISP模式,IWDG应该无效了吧?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进入ISP模式,则不能使用IWDG的硬件启动模式。

楼主:
就是说在ISP里开启了IWDG就没法关掉了吗?
因为要关就得进ISP,但不关就进不了ISP。。。。进入怪圈了。
是不是通过JTAG之类的能清除或关掉IWDG啊?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关掉是什么意思?

ISP是ST提供的Bootloader,里面正确处理了IWDG,怎么说没法关掉?

楼主:
比如我用ISP烧录程序并开启了IWDG硬件启动模式,正常使用中IWDG一上电就会工作了。
但以后想重烧程序,短接了ISP并上电,这时IWDG是否仍旧有效?
我怕它如果仍旧有效,那么我刚进ISP就被IWDG复位,一直被复位,也即是再也进不去ISP模式了。(因为用外部看门狗就会有这种情况,必须把外部看门狗搞掉。)

我在5楼问的“另外问一下,如果进入ISP模式,IWDG应该无效了吧?”就是这个意思。
关掉的意思就是说,IWDG在开启了硬件启动模式后,是否能被ISP引脚关掉。
哎,不知道表达清楚了没有。

网友A:
你需要把IWDG的启动模式从硬件启动改为软件启动,这样Bootloader就不会受影响了。

楼主:
Bootloader是指ISP?
如何把IWDG的启动模式改为软件启动?我只知道ISP里面可以改。
但不改模式就进不去ISP,进不去就改不了模式,这是个怪圈啊。

楼主:
我看默认IWDG是600多ms的超时重启,是不是在IWDG不停重启的过程中把IWDG的启动模式改掉?

网友B:
STM32的看门狗,真TMD的强悍.;P

网友A:
我看默认IWDG是600多ms的超时重启,是不是在IWDG不停重启的过程中把IWDG的启动模式改掉?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JTAG接口擦除选项字节,关闭硬件看门狗启动功能。但怎么通过Bootloader改变硬件看门狗的配置,我还要了解一下。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现在我都是用上电后启动IWDG,没有敢启动硬件。怕已启动再也无法进行ISP编程了。

楼主:
确实强悍,总的来看,ST的芯片算不错了。价格便宜,系列齐全特别是小封装的,引脚自定义自由,外设众多。
希望能把一些问题比如UART的FIFO、I2C的BUG、ADC各通道寄存器分开等等处理掉,就很优秀了。

网友A:
Bootloader内部已经处理了看门狗,会定期刷新。

请看AN2606: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APPLICATION_NOTE/CD00167594.pdf

楼主:
看到了,看来ST考虑得很周到,这个看门狗可以完全替代外部看门狗了,而且ISP的时候还自动禁止,很方便。多谢香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