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

楼主(2011-07-11):
数字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如何确定,那位能赐教

网友A:
1.看datasheet
2.可以用示波器测

网友B:
datasheet上写得很清楚。

网友C:
我印象中应该是:一般是从开始到幅值的70%的那一段时间长度

网友A:
我印象中应该是:一般是从开始到幅值的70%的那一段时间长度
引用 网友C:

一般有2种定义,一种是从10%到90%,一种是从20%到80%,一般用10%~90%

网友D:
精确为20%-80%

网友E:
示波器抓图形,量测10%-90%的时间为上升时间,下降相反

网友C:
一般有2种定义,一种是从10%到90%,一种是从20%到80%,一般用10%~90%
引用 网友A:

经查,通用的定义为2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