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教关于STC12C5202AD的问题

楼主:
最近用STC12C5202AD做个东西,用P1.2做电源监测,在实际使用中发现,电源检测接了分压,如果这个电压大于1.3V,即不进入电源中断,AD转换不能正常使用,如果低于1.3V,即进入了电源中断,AD转换能正常使用了,不知道那位碰到过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电源检测我是用2个分压电阻接到9V端的

网友A(2011-07-11):
仔细检查数据表: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201AD.pdf (V2011019版)

摘录如下(P57页):

2.3.3  外部低压检测若不作第二复位功能时,可作外部低压检测中断
STC12C5201AD系列单片机在P1.2口增加了外部低压检测门槛功能,可产生中断。这
样用户可以用查询方式或中断方式检查外部电压是否偏低。5伏单片机内部检测门槛电压是
1.33V(±5%),3伏单片机内部检测门槛电压是1.31V(±3%)。
当外部供电电压过低时,无法保证单片机正常工作。此时,可以利用单片机的外部低压检
测功能来保护现场;当保护完成后,单片机处于等待状态。
上电复位后外部低压检测标志位(LVDF/PCON.5)是1,要由软件清零(注意:该位不可位寻
址),建议清零后,再读一次该位是否为零,如为零,才代表P1.2口的外部电压高于检测门槛
电压。
如果要求在掉电模式下外部低压检测中断继续工作,可将CPU从掉电模式唤醒,应将特殊功
能寄存器WAKE_CLKO中的相应控制位LVD_WAKE置1.

我将该部分的截图贴出,请使用最小系统试验一下,排除其他干扰。。。

(7)

网友B:
没遇到过~ 是不是你AD口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