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怎么了,本来是写ISTR,怎么就写到了FNR

楼主(2011-07-11):
最近在搞STM32的USB,芯片是STM32F103VBT6,编译平台是IAR5.3。
当执行 _SetISTR(0);时,ISTR的内容不清除,--没有变化,

倒是改变了FNR的状态:

对于ISTR,是rc_w0。我真的纳闷了

注:DP、DM线未接入USB Host,也没有上拉与下拉。

楼主:
嗨,二姨家高手如云。可能近期高手放假了。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没有清除呢?为什么不会是被清除后有被设置呢?

楼主:
谢谢版主。
有可能!因为debug时,速度相当低
怎么判断它是清除后又设置呢?

网友B:
谢谢版主。
有可能!因为debug时,速度相当低
怎么判断它是清除后又设置呢?
引用 楼主:

这容易。清除后把它读出来,放到1个变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