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L431

楼主(2011-07-11):
现象:输入48V输出12.5V,其中R12,R13是用两个5.1K/2W和两个3K/2W的电阻并联,工作时间长了以后431和R12,R13均发热。
分析:负载大概是20mA,R12,R13等效电阻=944,431工作电流=(48-12.5)/944-20=17mA,P(5.1K)=(48-12.5)*(48-12.5)/5100=0.247W P(3K)=0.42W.如果分析没有问题,应该不会发热才对。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输入输出压降很大,TL431的功率大,自然就发热了,你用的电阻是什么型号的,一般用到的普通电阻都是1/4W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阻。

网友A:
按你算的,1/4W的电阻是不行的,1W的发热也正常。

楼主:
电阻是2W的金属膜电阻,不知长时间工作会不会坏掉。
TL431发热应该是压差太大,功率大了 的原因。
打算长时间工作试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压差太大了。不管是线性还是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的电压差都不能太大,太大了,转换效率低。电阻发热很正常的。快0.5W了,只要不是太热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压差大是不能避免的,能不能推荐一款芯片,大家在工作中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压差大的话,你就用两片芯片做,先48V转为30,然后再30转12。推荐LM2596

网友B:
还不知道你的封装是什么样子的,要不你换成KTP package 28°C/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刚才看了一下TL431的datasheet,这个是产热最少的。

网友A:
DC—DC,不过我没用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