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 不会使用

楼主(2011-07-11):
刚开始接触赛普拉斯,用psoc designer5.1,按照教程上说要输入c语言编译器授权码,但是不知道在那里输入??
以前用4.3版本的时候貌似有个输入框的- -为神马5.1的没有,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然后用5.1的编译空程序  有错误
Starting MAKE...
d:\PROGRA~1\Cypress\PSOCDE~1\5.1\Common\CYPRES~3\tools\make: *** [makemake] Error -1073741819
CAUTION there are no library files
CAUTION boot.asm is older than boot.tpl or is missing
CAUTION you may need to generate source in PSoC Designer

test003 - 1 error(s) 0 warning(s) 15:27:10
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虾帮忙````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A:
psoc designer5.1用的imagecraft 编译器 是免费的,所以不要授权码了。
在build 之前, 先generate一下 试试,如果不行,请以压缩包的形式发project 过来。

网友B:
楼上说得对,用免费的,多好,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换成了5.0  可以用了 谢谢哈

网友A:
5.1 是推荐使用的版本。

网友C(2013-07-06):
弱弱问一句 5.4要授权码吗 我新手安装了5.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句 5.4要授权码吗 我新手安装了5.4

不需要,安装后要求授权码了?或者在使用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网友D:
用5.2的表示没问题…………: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