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有人用过低功耗,通过电压为正负10V的模拟开关么,麻烦推荐一下。纠结了很久。。。。

网友A:
“通过电压为正负10V”,不明白什么意思,呵呵

网友B:
这种开关应该不难找吧,要多低功耗的?

网友C:
可以先把信号衰减1/2,,变成正负5V
然后,
用CD 4066模拟开关来开闭...再在输出接一个运放放大2倍.变回正负10V.

网友B:
ADG433  adg201

网友D:
ADG508(8选1) ADG509(双2选4)ADG506(16选1),速度快,电阻低,你要过+/-12V信号那么芯片电源要用需要大于+/-12V

网友E:
CD4066、CD4053等

网友:
能通过多大的幅值要看你电源多大了
另外:你说的低功耗也太泛泛了吧

网友F:
ADG1206之类的,是比较新的开关

网友G:
正负5V的比较多

网友G:
lz要不就采用4楼的方法

网友H:
对12楼表示赞同

网友I:
最简单的是选择3v的继电器,体积大点,其他都很不错推荐一个HFD3/3-L2

网友:
4L方法还是要用到±10v的电源,既然有这个电源,直接用模拟开关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