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系哪些单片机支持C51

楼主(2011-07-11):
请教各位见多识广的电子达人们,台系众多单片机中,支持标准C51编程的,也就是能用Keil编译的都有哪些品牌啊?

网友A:
"台系哪些单片机支持C51"问话都有问题
是51核的自然就支持了

网友B:
合泰、笙泉、新茂、中颖这些都是51内核的,应该都支持C51吧。

义隆、松瀚、麦肯这些精简指令系统。

楼主:
嗯,谢谢各位,我就是不太清楚那么多单片机,有哪些厂家是生产51内核的,另外,合泰官方所提供的C语言编译器就不是C51,虽然我不太清楚,但知道它的int是8位的,可以用“@”来指定变量的具体存放地址,除const限定的变量外,其它变量不能初始化。。。。。。
但不知道这是合泰的编译器问题还是它的单片机问题~

有哪些是可以在Keil下直接用C51编译的?

楼主:
刚刚了解了一下合泰的,不是51内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