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做充电和U盘时的区别?

楼主(2011-07-11):
充电和U盘,两者在硬件上进行了什么处理了吗?

楼主:
或者说我怎么从硬件上判断它是在充电还是在当做U盘使用呢?

网友A:
这两个功能互相没有影响吧, 在充电的时候也可以当U盘用,你说的是类似一个MP3的东东是吗?

网友B:
好像当U盘用的同时,就不能当MP3使了。

网友C:
一般充电是监测USB的VBUS 5V电压;
当MP3用是USB设备,USB差分线会有3.3V跳变。

网友D:
都好专业呀

网友E:
应该在数据线上有一个信号吧,判断是充电还是正常工作。

网友F:
对啊 是一个信号呀

网友G:
大部分是判断的D+和D-是否短路来区分,
正规的充电器中一般是D+和D-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