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88 PM96 PM1102二极管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07-11):
(无正文)

网友A:
找手册对比,无非是电压 电流的区别以及二极管常规参数的不一样

楼主:
问题是同样功能的板子用了3种PM二极管,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呢?在网上找手册没找到~~~

楼主:
这个我查到了  PM和KG都是MARKING CODE, 其实都是SMBJ系列的二极管。PM是SMBJ150A,KG是SMBJ6.0A的MARKING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