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用清水冲之后就坏了,量PCB的线阻好大,正常吗?

楼主(2011-07-11):
我的电脑键盘用清水冲过之后就坏了,测量发现那个软性PCB板的走线线阻好大,每5厘米就有4欧姆左右?这是有问题的吗?故障现象就是有一竖下来的键坏了,就是数字2(不是小数字键盘那个的)、W、S、X
看来这键盘是没得救了。。唉

网友A:
拆开,把里面的薄膜内的水搞干净,还可以用,你以为都是防水键盘啊,大侠。

网友B:
看下薄膜上的印刷线条变色了没有,变色了就没救了。

不过,现在的普通键盘也没几个钱,随便去买个新的吧

网友C:
键盘不都是防水的吗?

网友A:
普通键盘是防泼溅:水从引流孔中流出,
用水冲?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全部拆开,吹干也许还有救

网友D:
里面是镀银走线,有水气就氧化发黑了,电阻变得很大.把发黑线段用电线铜丝跳过连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E:
有含银膏买,可以修那种线。。。

网友B:
LS的LS,问题是你的“电线铜丝”怎么连接的上去。

一点点的话还能用导电银漆涂描,多了的话...
而且有这钱或者功夫的话已经不如去买个新的了

网友D:
回XWJ大哥 :

取电线中的裸铜丝,两头在细牙签绕出10圈,压扁并压在氧化银线两头还没氧化的银线上(增大接触面),再用透明胶粘在键盘胶片上就OK了........这个是我试过的哦..呵呵..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为啥变色就没救了??难道是腐蚀了??

楼主:
多谢以上那么多位的捧场!
我今晚回来把它修好了,我在楼主位不是说有一竖下来的坏了吗?拆出来之后一看,原来是有一段PCB走线变黑了,测了电阻超大的!黑的这根线刚好接了数字2(不是小数字键盘那个的)、W、S、X上的,6楼的何工说得很对。
但是只用了一根铜线接起来的,因为刚好氧化了那个段线是90度拐角的,现在凑合着能用,以后再坏的话再修吧。。。

网友G:
LS的LS,问题是你的“电线铜丝”怎么连接的上去。

一点点的话还能用导电银漆涂描,多了的话...
而且有这钱或者功夫的话已经不如去买个新的了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香烟的锡箔纸在短线处垫一下。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网友H:
我跟搂主有一样的问题,我的键盘也是2 w s x 一竖排的键都不能用了,什么原因也不知道,郁闷啊,是不是只能换键盘了呢!

楼主:
我跟搂主有一样的问题,我的键盘也是2 w s x 一竖排的键都不能用了,什么原因也不知道,郁闷啊,是不是只能换键盘了呢!
引用 网友H:

我估计是故障原因是跟我的一样的!
键盘的主控板应该没坏的,你只要找出有哪根线都接到了2 w s x 这个几键上,找到这个根线后用万用表就往主控板方向量电阻,肯定是有某个地方断路了,有时断路的地方的会变黑,你把断路的地方接起来就行了。。。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I:
有的时候还可以用6B的铅笔在印刷线上涂来改善导电性,不过不耐久。

楼主:
我用过不知是几B的划,不过划不上去的!

网友J:
各位大侠,真是办法多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