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位差

楼主(2011-07-11):
等截面均匀绕线的环形磁芯任意点间没有磁位差,即等磁位。这句话我很难理解,磁位差计算公式是B*L,在等截面均匀绕线的环形磁芯中,B不为零,任意两点之间有L的距离,该积不应该是零,为啥会是等磁位呢?

网友A:
不明白    不过这句话应该对磁芯有条件限制

就像环形导线,理想情况下是等电位的

楼主:
条件已经写明了,1是等截面,2是均匀绕线,3是在该环形磁芯的任意两点,以上三个条件下,得到结论为等磁位,这个是资料上的原文,我按照自己对磁位差的理解,感觉想不通。

网友B:
首先要知道磁位差的概念
定义:两点间标量磁位之差。在a、b两点间无旋磁场强度标量磁位差等于磁场强度沿连接a、b两点的任一路径线积分之值。磁场强度H和磁通密度B是有区别的。
标量磁位的概念
在一定条件下描述磁场的物理量。又称磁标势。在恒定磁场中,它只适用于无传导电流分布的区域,如载流导线之外的空间。
在时变电磁场中,一般情况下磁场强度是有旋有散的。当它被分解出无旋有散分量时,仍可引用标量磁位来描述该分量。
磁动势的概念F=NI。所以对于等截面均匀绕线的环形磁芯

个人理解,在一定情况下,磁位差可以看成漏磁通在空气中形成的慈阻压降。

楼主:
感谢楼上的详细分析,说实话我现在也还没有完全理解,暂且放下,以后多思考下,总有想明白的一天的

网友C:
3楼干脆把图也贴出来啊。

楼主:
其实我的话就是五楼贴的资料上的。楼上没有看过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这种书,我觉得这本书很好,希望楼上有时间也可以看一下

网友D:
环形 知道不 环形
就像等高线

楼主:
环形,知道的,等高线,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哈哈

网友D:
你初中没学过地理?:L

楼主:
地理学过,那个时候没有理解透这个倒是真的。

网友E:
“Fx=Uox+Ux” 书中的描述是否有误?

楼主:
回楼上得到这个公式的理论依据是磁路克希菏夫第二定律:沿某一方向的任意闭合回路的磁势的代数和等于磁压降的代数和。
公式左边为闭合回路磁势代数和,公式右边的Uox+Ux代表磁压降的代数和,这个我确实也不是很理解

网友B:
感觉解释地很清楚了的啊。楼主的疑问是个概念的理解错误。磁位差只是无旋磁场里的概念。而你说的那个是磁芯上的磁阻压降。要想磁位差不为零要有漏磁通在空气磁阻里形成磁压降。当然这些都是俺猜的…

网友F(2011-12-01):
我也在看《磁性元器件分册》

有跟楼主一样的疑问,Ucx+Ux突然就冒出来了,为啥是相加的关系,不是相减。

磁位差的概念没明白。磁位差不就是磁阻压降么,为啥还相加

楼主搞的咋样了

网友G:
也是不明白,等高人解答

网友H(2013-04-23):
引用 网友E:
“Fx=Uox+Ux” 书中的描述是否有误?

我也对这个公式有疑问 ,而且对后面推出“等截面均匀绕线的环形磁芯任意两点间的没有磁位差,即等磁位”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