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单片机通讯,卡的厉害

楼主(2011-07-11):
纯粹的模块通讯,没什么问题,一旦加入到原有产品的程序中,触摸屏显示就卡的很厉害。波特率9600,加倍以后变成19200,效果也一般,有时候触摸屏还收不到数据。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A:
通讯模块是有线还是无线?232?485?

网友B:
估计是软件设计问题。

网友C:
这首先要看你的通信吞吐率是多少?其次要看你一个报文的大小是多少?还要看你的通信协议是否浪费了时间,不管怎么说,你总要分析出各个环节的性能状态,例如找出是哪个部分限制了通信速度,只有找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修改了一下软件,很畅通。谢谢几位!: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