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振荡问题

楼主(2011-07-11):
各位大侠,
    在进行TDA2030试验时,将2030接成同相输入,放大5倍电路。发现输出端有达20MHZ左右的500mV的正弦波。我将输入端接地(相当于零输入情况)发现正弦波依然存在,且基本没有变化。
   换了几颗IC情况都一样。电路十分简单,我单独在外面用一块小万用板做的。
   是不是2030不能接成直流放大形式呢?
   求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A:
把电路图放上来看看,这种问题,一般检查地线。

网友B:
PCB布线不妥,你吧PCB图上来看下。
普通音频功放的布线很讲究,音频地线与音频输入信号线要求平行,这样就可以避免自激。并且信号地与电源地最好分开走,这样不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
十分简单的电路。我单独做的万用板,板上也没其他电路,仿真也能过。真是有点郁闷了

网友B:
这种音频放大器不适用万用版布线,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还是画个板子再试吧,但要注意地线和音频输入的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