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 电阻分压

楼主(2011-07-11):
交流信号可以用电阻分压吗?好像是频率高了不可以吧 为什么呢?一般是在什么频率范围内可以用电阻分压呢 希望可以得到指导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频率低应该可以用直流分压来搞吧~频率高就不行么?等楼下大神指点呐

楼主:
哪位大神来指导下啊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只要电阻受温度的影响变化不大。

网友C:
LZ,"频率高了"要看到底是多高的频率。

因为实际的电阻并不是理想的,它还有寄生电感和分布电容,而且安装到PCB板上后也会和PCB上其他铜箔构成分布电容。
而且对于射频信号,任何导线都可以看成是一段天线,还要考虑它的天线效应和空间辐射
所以频率低时可以不考虑寄生参数、分布参数的影响,但频率高时,比如几十几百兆Hz或者以上时,就必须考虑分布参数的影响了。

最后,再说说更高频率的:
对于微波频段,这时的分布参数影响已经相当的大了,就不是普通的集中参数(电阻电容电感值)能够分析的了,而应该用微带理论去分析电路了。
任何一段导体都要分析它的分布参数,而不能只看电阻电容等集总参数了
比如导体的截面变化,就会直接影响到它的特征阻抗和阻抗匹配;
比如一个特制的短路的导体,在微波频段它其实却是等效于开路的;
比如明明没有接在一起的东西,它却是个耦合器,等于连接上的;
比如...

当然,你还是先学会集中参数的电路分析和计算吧,高频的东西有所了解、注意即可,可以等真正用到时再深入学习。

网友B:
老X好深奥啊

网友D:
老X神人啊

网友E:
频率在大约100MHz以下时,可以采用电阻电容分压。使用电容,目的如5楼xwj所说,减少分布参数影响。
频率高到普通的集中参数(电阻电容电感值)不能够分析时,很少测量电压电流这些量,而是改为测量功率等等。

楼主:
好的 明白了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