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流测试电路、芯片或传感器

楼主(2011-07-11):
交流220V50HZ,带一纯阻性负载,带载后回路中约2A电流,希望通过单片机检测该回路中的交流电流大小。寻求价格低廉(10元内)的可直接安装于PCB上的“交流电流测量传感器或芯片或电路”!
  想用新华龙在嵌入式单片机广告上介绍的SI8501交流电流传感器,可行吗?其输出OUT和交流电流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A:
用个电流互感器,采样电阻,电压信号送单片机即可

网友B:
ALLEGRO 好像有电流传感 我见过没用过 直接接入的。这么高的电压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你去选一下

网友C(2011-11-08):
互感器 电阻 参考电压 单片机(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