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11-07-11):
这个电路偶搞不明白 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谢谢:loveliness:

楼主:
哪位大哥帮小弟看看。。。

网友A:
U1 是光耦,Q1是MOS管
U1通,Q1通

网友B:
电路有问题,U1不管有没有通,MOS管的G端都是低电平,没法让MOS管通。

网友C:
是不是少一个上拉

网友D:
电阻应该和光电三极管串联,这样才能给MOS管一个电压让其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并联的情况就不能导通嘛,还有就是这里的电流是向上流的。。

网友E:
电路不全,没法分析,MOS管的上下都不知道接的是什么。

网友E:
楼主这是N沟道MOS管,导通电压UGS应该大于0V,光耦导通后,GS上电压基本一致,UGS=0V,MOS管截止,光耦断开,RC充放电回路,使UGS逐渐导通,但楼主说电流是向上流的,那么只能说VD<VS<0。仅供参考。

网友F:
这电路应该是用作低边驱动的吧,毕竟高边驱动的话需要自举电容把栅极电压抬高。
电路的前端是一个光耦合器,当有电流流过时候,另一边打开,这样栅源形成压降。MOS管打开,电路工作。
反之,MOS关闭,电路停止工作。
而R1和C1的作用则是给MOS导通、关断的时候充放电所用,形成延时,太快的话对MOS损耗比较大!

网友G(2011-08-30):
n道沟耗尽型管,光耦通gs正加了正向电压管子通,仅此而已...

网友H:
电路不大对吧.都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