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DSP2812出现问题如下

楼主(2011-07-11):
大家好:有谁烧写DSP2812碰到过如图问题,帮我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B:
正在学习中,不会,帮顶一下

网友C:
1、连接其他板子试一下。
2、重装CCS试试。
3、有可能是烧写插件出问题,卸载烧写插件,重新安装。
4、有条件的话,换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D:
楼上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建议是换用一个比较好的仿真器,另一方面可以检查下电源,电容是否按要求加上?

网友C:
还有JTAG接口需要检查,每个引脚连接是否正常,
EMU0和EMU1是否上拉至3.3V

网友:
芯片是否一直在复位?可以查查XRS信号确认一下。

楼主:
仿真器没有问题烧老板子没有问题,其他仿真器烧这块板子同样问题,我同事给我烧进去一次,再也不行
我一次都没有,挂仿真写数据区时,不能写人

网友E(2014-10-23):
烧写的时候不能在线仿真,停止仿真再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