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 帮忙分析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12):
那一个不能工作的电路来分析什么?

网友B:
MOS管是电压驱动器件,都没有电压怎么驱动

网友C:
先把偏置电压加上在贴出来,再问吧!

网友C:
或者把整个详细电路贴出来,不要只弄一部分,否则是无法分析的!

网友D:
嗯,,确实纠结...

网友E:
电路错误。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光耦输出电路不对,另外输出后加个门缓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