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偏置电流

楼主(2011-07-11):
运放接成跟随器的形式,信号通过一个10K电阻接入“+”端,发现输入信号越大,输出偏离输入也越大(mv),然而运放的失调电流如果是固定值,那么产生的失调电压应该不变才是,也就是输出偏离输入的值不应随输入信号变化才对,各位大侠这样考虑分析的误区在哪呢?

网友A:
一种可能是输出过大,已经进入饱和。
另一种可能是运放偏置电流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假如是偏置电流的影响,这种影响和输入信号有什么关系,输入越大,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越大吗

网友B:
不同的输入电压,偏置电流会不同,偏置电流在输入串联的10K电阻上压降也就不同。
改小10K电阻试试。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前辈,在好几个地方看到这个ID了,都是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