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颖的某些指令集一直不太了解

楼主(2011-07-11):
指令格式 STA Mx,bbb 中的 bbb指什么

楼主:
用的69P55

网友A:
第几个bank就写几

网友B:
现在我写,一般不加bbb。只需要在头文件中将不同BANK的RAM定义好,比如说某RAM位于BANK1的00H,那么我就定义为80H,这样在写程序时就不需要注明所在的BANK了,直接STA  Mx搞定

网友C:
后面的bbb是RAM的bank,4bit mcu的bank是128个单元。
现在4bit IDE66中,指令中的bbb已经可以省略不写了,编译器IDE66可以自动识别RAM地址bank。

网友D:
简单说STA Mx,bbb 中的 bbb是指RAM的BANK(分区)值,每128个RAM为一个BANK

网友E:
我问一句,STA 20H,00H和STA 20H,07H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前者是对RAM地址为20H的寄存器操作

网友C:
后者是对RAM地址为3A0H的寄存器操作

网友F:
STA 20H,00H  就是把20H的值付给A
STA 20H,01H就是把80H+20H(0A0H)的值付给A

楼主:
指令集一时半会真难理解

网友G:
在仿真软件IDE66中,只要你将RAM按其实际地址定义好,在写SAT Mx,bbb  这样后面带",bbb"的指令时,可省略后面的",bbb"

网友H:
对,编译器能自动进行操作

楼主:
嗯,明白多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