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和小S过夜的赶紧

楼主(2011-07-11):
小S还有,我刚申请了一个!:lol

网友A:
哪个小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P俺也来回标题党,就是和匠人jj亲密接触的小S----s_lab! O(∩_∩)O~

网友B:
老鱼孤陋寡闻,不知此人也

网友A:
没听说此人,是男是女?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还以为是色蚊

网友D:
每天都和小S过夜的啊   只是不是真人而是图片而已

网友E:
小S的透视装照片来了。。。。。

名字来由:S-LAB,比较小巧,所以叫小S。想歪了的,自己去面壁。

网友E:
典故出处:

《调试——我与小S的第一次。》

话说上周匠人曾经报告过,骗了个S-Lab 开发工具。这个工具像个U盘。非常小巧,所以我就叫它“小S-Lab”了,后来觉得啰嗦,干脆进一步简化,叫“小S”。(该名称如有雷同,实属雷人巧合。)

这两天总算把串口程序写好了。今天准备开始真正的调试。于是把小S拎了出来,语重心长地对它说:“今天是你的第一次,要好好表现!”

于是
1、开keil
2、建项目
3、加文件
3、设置选项
4、编译
5、除错
6、再编译,通过
7、把所有的硬件连接
8、下载……

前面都很顺利,但问题就卡在这下载阶段了。乱七八糟报了一大堆错,连接失败。

我查,我查,我查查查……

汗流浃背灰头土脸地查……

电源关了,重新上电,不行……

USB口断开,再连上,不行……

Keil 关了再开,还是不行……

用目标板供电,不行……

用小S供电,还不行……

抓瞎啊。

得了,先吃饭吧。

下午准备再战时,蓦然发现一个空荡荡的CPU插座——原来是MCU没插到板上。暴汗如雨……

以上——就是我和小S的第一次。有点生涩、有点激动、有点手足失措、有点混乱不堪。幸好最后还是一**成功了。欧耶!

网友F:
抓紧留名  :lol   此贴必火

ps:   lz在哪申请? 偶寂寞了,也想要额

网友E:
抓紧留名  :lol   此贴必火

ps:   lz在哪申请? 偶寂寞了,也想要额
引用 网友F:

只有参加平衡车DIY活动的网友才可以申请小S。而且要收50元押金。带项目阶段性完成后退还押金。

详细见我的置顶帖。

网友G:
匠人的FLASH做的很有创意诶,文笔也很好,从事技术的艺人啊!

网友H:
跟俺见过以前有某某搞个设备,怎么搞都木反应,正一筹莫展的时候,赫然发现电源线没接:lol

网友I:
中颖家的小S,申请就可以过夜吗?我也申请一个,免费R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看你日后表现了,表现好当然免费了:lol

楼主:
不明真相的可以多问问匠人和123jj
前几天见不能申请,以为被人领完了呢,只有20套,想要的赶紧。。。

网友I:
中颖的以前用过,开发工具是个坎

网友J:
中颖的以前用过,开发工具是个坎
引用 网友I:

坎?此话何解。

网友K:
此贴必火  嘎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