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410单片机控制MG945舵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7-11):
本人菜鸟初学单片机。做了一个STC12C5410的最小外围电路,刚刚完成流水灯实验。然后写了一个控制舵机摆动的程序,拿示波器看了引脚的输出波形一切正常。但是一旦接入舵机,引脚输出信号的波形就出现很多的杂波。舵机摆动的角度也乱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晶振是用的24M的,安装了2K的上拉电阻。电源是稳压后的5V电压。。。。。。。请问有可能是哪里出现问题呢????

网友A:
本人用各款STC的芯片PWM驱动过LED,电机等都没遇到过(当然接有驱动放大电路)。

可先检查舵机的工作电压和驱动电平是否正常。如有条件,可用舵机测试仪来测试(我一般用E-SKY的牌子的),保证舵机方面没问题。

然后换用其他负载,例如LED, 电阻等测试MCU的PWM 波形是否正确?

另外出现杂波是什么情况?贴个前后的图片来看看。。。

(辉盛MG945 12KG/CM的舵机,图片借自网上)

(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确的说,不是出现杂波,而是引脚上的信号变成全高电平或者全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