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求助,L5973D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以前一直用的是L5973D,用以产生3.3V,4.2V的电压,用的是手册上的典型电路。参数一至,只是反馈电阻的值不一样而已。输入是24V的直流电。用了很多一直很稳定,没出什么问题。

最近,要用上面的这个电路产生5V的电压。于是将图中的R1改为10K。理论上应该产生5V电压。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插24V电源,L5973D就烧毁了。同样的电路,R1为5.6K时,即产生3.3V时,就能正常工作。百思不得其解。

熬了几个晚上,一直没有进展。烧了十多片L5973D了。求大侠们帮帮忙,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L5973的datasheet看过没有?

网友B:
留意下6脚Vref能不能接5V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datasheet已反复看过。6脚是悬空的。同样的电路,输出3.3V,4.2V,输入都是24V,都没问题。但输出5V就出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还没查出问题,大侠继续帮忙啊。

网友C:
调整一下电感。

楼主:
怪异的现象。用另外焊了一块完全相同的板子,一切正常。5V正常输出。查了有问题的板子,没见到任何短路或断路的现象。原因不明。不过电路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我现在就在用L5973D 输出5V

网友E(2012-03-27):
电感值换大点的。就不会烧了

网友F(2013-08-31):
最近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输入24V,输出15V/1A,结果总是烧片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G:
是上电就烧还是在工作中烧?

网友H:
确实奇怪,求一个板子玩玩。

网友I(2016-04-17):
最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做了100块板子(输入12V,输出5V),有一半上电就输出11.2V,然后就把电容(耐压6.2V)烧了,困惑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是上电就烧还是在工作中烧?

上电就烧

网友I(2017-03-22):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J:
楼主写的非常不错,辛苦了!

网友K:
楼主写的非常不错,辛苦了!有需要了解东科电源IC可以加我QQ:2012240965 手机:18682477049
DK106 DK112 DK1203 DK112 DK124 DK125 DK5V45R10 DK5V45R15 DK5V45R20 DK450 DK501

网友L:
怎么样。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M(2017-04-24):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M:
现在可以说解决了。  弄得我好痛苦。!!!!!!!!!!!
我烧了差不多20个这芯片。

总结如下:
1  L5973 芯片真的不太好,它烧的时候都是输入与输出短路,而不是开路,这样会让后面的电路全烧。
2 它烧的时候都是上电的瞬间烧了,
3 为了让它不烧,我在输入并了大电容,让上电的瞬间,电压有个缓慢的上升过程 。
4用了质量好的电感,电感量是47uH.
5, 在输入与输出脚还并了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怎么样。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N:
是不是上电瞬间电流太大,电感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