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3v升压到9.6v芯片

楼主(2011-07-12):
要给一个液晶屏提供LED背光的电源,需要将开发板上面3.3V的电源提高到典型值9.6V,因为是要驱动液晶屏的,所以要求越稳定越好,请问有什么好的芯片介绍呢?或者是有什么电路介绍呢?

网友A:
mc34063大概符合吧

网友B:
肯定可以满足目的的

网友C:
加我QQ:1024272237,我把资料发给您!台湾远翔的

网友D:
给你几个LCD背光驱动IC吧,这几个是我用过的,还不错。

楼主:
查了下资料,发现我要的芯片要错了。
需要的是用于液晶屏的白光LED驱动的升压型稳流器,
要求输入电压是3.3v,输出电压9.6v,且输出电流为20mA。
有没有满足这样要求又容易找的芯片呢?

网友D:
我5楼给的几个就是你要的啊,不会没看明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现在在看,谢谢啊。
请问这几个有没有办法申请到样片的呢?

网友E:
这种片子大把的~!

网友F:
你用下MIC2141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G:
自己搭一个BOOST

网友H:
如果想和电源IC原厂合作,请上我们网站上看一下,www.bookly.com

网友I:
20V的要不:D

网友J:
回复 楼主:
估计你是又要错了,LED背光是很多个单个LED串并联获得的,一般使用的单个LED是20mA-25mA的,如想要相关的芯片,可以与我联系。
联系方式:huang_sun@163.com

网友K(2011-10-26):
TOREX有很多这样的芯片,不知道你需要多大电流的,XC9106,外部输出电压可调,可以和我联系:13510846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