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的时候,怎么选用模拟开关。

楼主(2011-07-12):
各位大侠,我用stm32的时候,想使用模拟开关,以前在5v系统下,模拟开关有4066,如果还选用这个的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stm32单片机输出脚的电压为3.3v,用3.3v的电平来控制4066的话,就会出现模拟开关不能完全导通的情况,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处理。

楼主:
能说清楚一点吗?最好能使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实现,成本也要最低!

网友A:
3.3到5v的光耦隔离或者用3.3v下的模拟开关不行么?

网友B:
各位大侠,我用stm32的时候,想使用模拟开关,以前在5v系统下,模拟开关有4066,如果还选用这个的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stm32单片机输出脚的电压为3.3v,用3.3v的电平来控制4066的话,就会出现模拟开关不能完全导通 ...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其它模拟开关,比如4051,或者4066、4051的低电压版本

网友C:
有5V电源的话,IO设为开漏输出并外接个5V上拉电阻即可。

当然,用光耦的话更好

网友D:
到公司管网上去看看,有3.3v导通电压的模拟开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66,需要的电压是大于3.3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个好办法。先这样来试一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B:

4066,需要的电压是大于3.3v的。
引用 楼主:

74LV4051 可以工作到2V或者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