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高手,一个音频控制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1-07-12):
得一个进口电路板,用于音频输入控制后级工作的电路,很新颖,也很好用,但由于其集成电路上的字迹被磨掉,不知工作原理及用何元件代替请高手剖析为盼!

网友A:
任意运放都可以

楼主(2013-06-09):
用在单电源上任何运放都可以吗?

网友B:
啥样的“控制脉冲”?
没要求的话,只要一比较器(或运放作比较器)即可。每个正(或负)半周都可以输出一“脉冲”。

网友C:
话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D:
要求比较低的话可以更简单一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