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BGA是手动打孔多 还是自动扇出的多啊

楼主(2011-07-12):
大家对于BGA是手动打孔多 还是自动扇出的多啊

网友A:
自动扇出............手动打不好

网友B:
一般是设置好规则,自动扇出,当然有些时候需要手动修改和扇出。

网友C:
先自动后手动

网友D(2013-10-22):
同问啊,
另外,如果自动散出的话,pads里面是用layout 还是router?? 具体怎么弄啊??
多谢了

网友E:
PADS中自动扇出怎么弄的呀,求解

网友:
PADS可以fanout吗?只在router里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