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用什么方法模拟压电类传感器的输出(电荷量)

楼主(2011-07-12):
我们已有的是传感器的测试器,但是电荷输出型的压电振动传感器还没做出来,我们想模拟一下传感器的信号,以测试传感器的测试器,请问这个该怎么实现呀?

网友A:
搞个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

网友B:
找片压电陶瓷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直接出来的不是电压信号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怎么控制它产生定量电荷信号呢?

网友C:
信号发生器串个电容就可以了,通过电压,电容 计算出电荷

网友D:
注意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既然是模拟就要注意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也用这个方法。可是,把这个电路接到电荷放大器上,输入给恒定店压的话,不就没输出了?

网友C:
电荷放大器 应该都是交流信号吧。

网友E:
用一台信号发生器,串接一个个电阻,二个电容分压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为什么要分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