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用什么方法模拟压电类传感器的输出(电荷量)

楼主(2011-07-12):
我们已有的是传感器的测试器,但是电荷输出型的压电振动传感器还没做出来,我们想模拟一下传感器的信号,以测试传感器的测试器,请问这个该怎么实现呀?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电荷输出"是什么。如果你只是单纯的需要模拟电压输出,有现成的测试仪器123卖,价格在300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一定得是电荷量输出的。比如真正的压电型振动传感器,就是电荷输出的,单位pC/g。我想找的是可控输出电荷量(pC)的解决方案。

网友B:
坐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