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输入的阻容降压中的电容用标称280VAC

楼主(2011-07-12):
耐压的安规x电容可以吗?原来用的是CBB 400V直流耐压的电容。哪种安全性更可高一些。

网友A:
不建议使用电容降压从220V取得电源,太危险,尤其是对新手。

网友B:
阻容降压做的遥控类插座,和一些小家电控制板还是非常普通的,价格也便宜,性能也不错,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的,楼主的疑问,哪种电容好,最好是把你电容图贴上来,才好说,最好的是这种电容

网友B:
图网上找到,非广告,见谅

网友C:
当然是安规电容更好,不过安规电容都比较贵

网友D:
当然是安规电容好得多,X2安规电容都要用2kV脉冲串打过,实际耐压比630V的电容高得多。安规275VAC的标称值指的是允许使用的线路电压,并非实际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