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3读写24L02

楼主(2011-07-12):
请教大家个问题 昨天写了个IO口模拟I2C读写24L02的程序 发现写进去的数据读出来经过0802显示的值不完整  比如我写进去一个数1234  读出显示的数是234 前面的1在0802里面那格是黑的  我写进一个1 显示为黑格 写进去12 显示为黑格和2  显示不完全  这是怎么个情况呀 程序不知道哪里找错误了

网友:
先直接向0802写1,看是否是黑格后再判断或者不显示直接读到I/O口

网友A:
这只能你自己多做自己调试才能找到问题了。

楼主:
嗯 是的 往0802写1 显示为黑格 然后一直为黑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