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200KG,500KG,2000KG的力,请问用什么传感器,何种AD呢?

楼主(2011-07-12):
本人比较菜,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力传感器,哪家的比较好?

AD应该用多少位的,什么型号?

力传感器主要看什么指标呢,如何选AD呢?

网友:
应该要用2T以上的传感器才行了,柯力的传感器还可以.

楼主:
AD如何选择呢?

传感器主要看什么指标?

网友A:
基本是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

AD位数,主要看你要求的分度数或者分辨力了。

楼主:
请楼上,说说,什么是分度数和分辨力?

网友A:
天平里有分度数一说。

就是检定分度和实际分度。

200kG是最大称量。比如要求能识别最小到1kg。

那8位ADC就行了。

网友B:
cs5532紫光捷通 不停车计重收费系统

楼主:
我希望我的力能测的非常准,那最小识别到多少Kg,才能让我的200kg,500kg,2000kg这些数准呢?

网友B:
30t,20kg

楼主:
to:#10
什么意思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自已的要求,测动态力?静态力?指标?

楼主:
静态力,千分之五的精度

网友:
传力 托利多 柯立 杰曼传感器都可以
这些传感器大多数都是惠斯顿电桥式的
有专门的桥式电路AD 比如CS5532 ADS1232之类的

你最大称量2T,那么最好选2.5T的传感器,留点余量,因为满称量工作影响寿命

还有不知道你是什么秤上的,如果一个很大的平台秤,单个传感器受力不容易均匀,可以用几个传感器,比如正方形的四个角各用一个,通过接线盒汇总压力信号

网友D:
>>静态力,千分之五的精度
用load cell 就行了

网友E:
LZ应该提供具体信息

楼主:
传力 托利多 柯立 杰曼传感器都可以
这些传感器大多数都是惠斯顿电桥式的
有专门的桥式电路AD 比如CS5532 ADS1232之类的

你最大称量2T,那么最好选2.5T的传感器,留点余量,因为满称量工作影响寿命

还有不知道你是 ...
引用 网友F:

24位AD的话,2000KG ,我大概可以分辨出0.0001KG的力,
我就有个疑问,传感器能分辨出这么小的力吗?

这个AD位数应该如何选取呢?
16位是否可以?精度要求千分之五~~~~~~

网友A:
晕,像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上一般有最大量程和最小分辨力的。

比如 10kg---0.005.

后面那个是不是就是最小分辨力10kg*0.005

找个供应商,问问啊。

楼主:
晕,像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上一般有最大量程和最小分辨力的。

比如 10kg---0.005.

后面那个是不是就是最小分辨力10kg*0.005

找个供应商,问问啊。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想问,传感器的精度只能到0.005,那我选AD24位的CS5532,有必要吗?
为什么要用24位AD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普通传感器分辨率一般可以是万分之二

所以你根据AD位数得出的分辨率是不对的

拿传感器2MV/V的来说,如果给激励电压10V,那么传感器输出的满秤量电压为20MV

精度是整个系统的指标,你指的千分之五是分辨率吧,千分之五就是1/200, 国内普通的称重仪表都可以做到1/3000,好一点的就1/6000  1/10000

CS5532实际上在21位分辨率的样子

用几位的AD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选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回答, 如果我的称重电桥10~12V直流激励,但单片机是5V的,

这时对直流10~12V电压的温漂,纹波,等有没有比较苛刻的要求呢,我是220V交流供电

用什么芯片产生10~12V电压呢,还有5V电压,要求测力精度高~~~,谢谢了

网友G:
1:你需要的最大测量力或重量,看你说应该要2T,这个一般都是平台秤,地磅类的,这个需要根据你的平台尺寸,这个重量一般都需要四个传感器,比如4个600kg或者4个1000kg传感器,通过接线盒来产生一组差分模拟信号。也可以通过ad来测量4路差分模拟信号来处理。
2:你需要的精度,现在传感器比较好的也就C3级别,其实也就是在各种条件下能满足1/3000的的精度。
3:传感器的激励源电压允许范围,和传感器输出信号。目前此类惠斯通桥传感器激励电压一般到12~15V,输出信号2mV/V,考虑到电源和你adc信号电源相同,方便设计你可以采用5V供电,也就是差分信号从零到满量程变化是10mV左右。所以你需要测量的信号大概在0mV~20mV(以上)。这个多不需要考虑方向。
4:选择adc,目前市场多采用CS5532(性能好,接个比较贵). ADS1323.CS5530(性能中等,一个一般),CS1180,ADC1230(性能差,价格比较低)。当然根据这三个层次,你也可以选择其他更多的选择,主要看你产品的定位要求。这起这些adc厂家都表明是24位,或者是20位以上,但不是他们就能真的达到这个分辨率,而是要看他们有效分辨率,还有噪音,温漂,线性等等性能。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你怎么知道柯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