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1-07-12):
个位大侠,我现在想做一款两线制氧传感器,要求MCU+AD+运放等电路消耗电流要小于4mA,现在就差单片机这一块,我之前用的是STC系列单片机,对此也比较熟悉,请问各位有没有好办法,看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查资料看说MSP430是低功耗,但没用过这个单片机。先谢谢了!

网友A:
采用带ADC功能的MCU,10~12bit解析度的,3V下耗电可在3mA以下,比如HT46R06x系列单片机;运放采用低功耗运放,比如SGM854x系列,几十个uA的功耗,如果采用高精度运放SGM8552/8582双运放,功耗接近1mA,也能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B:
1、AD、OP的功耗要进行控制,不采集的时候应该关闭掉它。
2、低功耗的MCU可选择余地比较大了,如果对测量精度不是特别高的话,尽量用MCU内带的10位或者12位AD模块,这样的话,4mA功耗可就很轻松了,MSP430、PIC的LF系列、STM8L等都是不错的选择,OKI功耗也做的马马虎虎,不过资料很少,推广的很不好。

楼主:
多谢个位关注,现初步采用MSP430了。不过还要学习一下,还没用过这款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