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的电流加在电阻上有压吗?

楼主(2011-07-12):
(无正文)

网友A:
用电阻分压,干什么用??

网友B:
这要看分压精度,即分压比随频率变化要求准确到多少。
脉冲信号含丰富的谐波。由于分布电容影响,频率变化了之后电阻的分压比也会变化。若谐波成分频率相当高,则必须考虑频率补偿。

网友C:
maychang楼主想问的问题可能是,比如一个脉冲信号,通过电阻的时候,电阻上面是否还符合欧姆定律,通过电阻上面是否会有一个分压的作用

网友D:
有啊。
只是,那些杂散参数不可忽略,基本上没法计算清楚

网友E:
可以根据占空比算出一个平均电压值

楼主:
回复4楼:假如不考虑分布电容和谐波的影响,电阻上的电压跟脉冲信号的频率有什么定量的关系?

网友F:
不考虑分布参数,那么跟频率就无关。

楼主:
回复chunyang:额,那么电阻上的电压是随电流改变的吗?

网友G:
脉冲信号的电流加在电阻上有脉冲信号的电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当然符合了,如果电路没有一点寄生参数,所有电路都是简单的符合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