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感加5V的电压,在断电的瞬间,会产生很高的电压吗?

楼主(2011-07-12):
给电感加5V的电压,在断电的瞬间,会产生很高的电压吗?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网友B:
如果没有续流回路,则肯定

网友C:

电压是多高,是要分析的。抓住u=L*di/dt这个公式

如果电感断开后是纯粹的开路,电流就是瞬间变到0,di非常大,自然u小不了

网友D:
会有的,如果只是一个电感,起码也要10倍以上吧

网友E:
如果加5V的时间太长,电感先发烫哦。

网友F:
5楼的说法最靠谱
给电感加5V的电压,在断电的瞬间,会产生很高的电压吗?

电压是多高,是要分析的。抓住u=L*di/dt这个公式

如果电感断开后是纯粹的开路,电流就是瞬间变到0,di非常大,自然u小不了 ...
引用 网友C: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G:
抓住u=L*di/dt这个公式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