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430f149 debug问题

楼主(2011-07-12):
调试信息出现could not run device (to breakpoint)   和   could not read device memory

这两个信息是什么意思,错误在哪里?

网友:
你是硬件仿真还是软件仿真?

楼主:
硬件仿真,用的是430uif

网友:
检查软件仿真环境设置,再检查硬件电路焊接是否有虚焊
以上两个确认之后,再看程序是否正确;或者你用正确的程序来确认下以上两个的正确性

网友A:
内存有没有设置写保护

楼主:
用正确程序确认过以上两个正确,应该是程序有问题吧,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出问题了 5# 512365098

楼主:
内存有没有设置写保护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你应该先找类似的例程,读懂,理解各个寄存器为什么这样设置,再根据需要改动,否则出了错不也不知为什么

网友B:
例程哪有呀

网友B:
谁能提供下呀

网友C:
版主呢 能给点启示嘛

楼主:
看来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