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新手求常用元件库

楼主(2011-07-12):
protel新手求常用元件库       哪位大侠有,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A:
PROTEL99SE本身自带了部分通用元件库,特殊元件需要自己动手建库,通用的元件因为采用的制造工艺不同的话,元件封装也可能有一些差异,所以工厂一般都会按照自己的工艺和设备建立适合自己公司的元件库。

:自己建库也很方便和简洁,如果自己不会建库而想偷懒的话,则完全不可取,一个电子工程师不会画PCB封装是很可耻的哦,也没办法成为合格的电子工程师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可以把需要的一些元件从protel的原文件中复制出来,然后放到一个数据库里面吗?

网友B:
常用的可以这样做,但是特殊的元件需要自己画,即对照实物或规格书画元件封装。

网友C:
专业能体现在故事还有几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