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V-10V,10Hz-20KHz信号放大(衰减)给430的AD,用什么运放好?

楼主(2011-07-12):
(无正文)

网友:
430的供电最大3.6V,AD当然采集不到10V,尝试一下电阻分压再采集。

楼主:
超过2.5V就衰减,问题是我用LM324的时候频率到1.2K就失真了,是否该换个运放啊?求指教 2# 58060622

网友A:
LM324的问题在于失调太大了。。。
如果你取2.5V的范围,衰减倍数0.25. 10mV就只有2.5mV,
不考虑你对10mV时候的精度要求,光是LM324的offset电压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运放好啊?求推荐

网友B:
也就是最小要识别2.5mV的信号,那就是对应运放的offset电压最大值不能超过2.5mV,推荐SGM8584/8594吧,SGM8584 offset最大是110uV,SGM8594 offset最大是550uV,当然也可以选择单运放或双运放的型号SGM8582/8581或者SGM9591/8592,基本参数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