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ISE11.3 'define 问题

楼主(2011-07-12):
ISE11.3里,在顶层文件中预定义:
`define NEWINTERRUPT 1
`define PFC_CISCO_DEBUG 1

然后在某个模块里
      `ifdef NEWINTERRUPT
       input              cfg_interrupt_assert_n,
       input        [7:0] cfg_interrupt_di,
       output       [2:0] cfg_interrupt_mmenable,
       output             cfg_interrupt_msienable,
       output       [7:0] cfg_interrupt_do,
       input              msi_8bit_en,
`else
`endif
综合的时候却提示未定义端口,是不是ISE里哪里的设置搞错了?
却提示端口未定义,这是为什么?

网友A:
LZ, 我这没有11.3 ,所以用的是13.2 做了下试验.完全能通过,并且在RTL也能看到端口.
请您看把您的出错信息贴出来,让我们看下.可能是别的原因造成的.
另外您这些端口有没有在module中说明?

网友A:
在module中声明一样可以使用'define

例如:
`define pk 1

module test(
            `ifdef pk
                      counter,
            `else
            `endif
              test_in,
);

            `ifdef pk
               output [7:0]   counter;
            `else
            `endif
             input [7:0] test_in;
            ............

网友B:
贴点错误信息吧:)

网友C:
我也等着看看呢

网友D:
给点具体的错误信息,要不大家没法帮你.
另外,这个用法也不算怪异,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其他的设置造成错误了

网友E:
超版好专业呀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ISE11.3的工程里,每个文件的'define,只在该文件中有效,如果要将该'define用于其他.v文件中,则必须将该文件作为全局文件,让其他每个文件都隐含的包含该文件。

网友F:
解决就好拉

网友B:
解决就好:)

网友G:
注重下细节